晶振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2019-09-29):
    今天维修时遇到了晶振不起振,无源晶振,换晶振换匹配电容都不行,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拖焊mcu,mcu我目测是没有虚焊的

网友A:
    测一下MCU的晶振引脚有没有电压,晶振起振要施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MCU的晶振引脚有没有电压,晶振起振要施加电压。

    解决了,是虚焊的问题,拖焊一遍MCU就好了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挨个换一遍就好了,不纠结是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
    虚焊害死人啊
这要是BGA封装就更不好检查了

网友:
    解决就好,电容去掉,查电容是否匹配,MCU故障。。。

网友:
    虚焊害死人啊

网友:
    示波器测量引脚有没有正玄波先!

网友:
    应该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

网友:
    晶振引脚要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