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的使用~

楼主(2019-09-29):
    如图,请问A点的电压是9V电源根据R212和R213分压得到0.09V呢,还是说9V下来直接被稳压管限在2.5V?如果说R213阻值也为499K,那么A点电压是否就是2.5V?谢谢解答

网友A:
    稳压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把稳压管去掉,计算该节点电压,当节点的电压高于它的稳压值时,该节点的电压为稳压管的稳压电压,当节点的电压低于它的稳压值时,相当于稳压管没有接,计算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把稳压管去掉,计算该节点电压,当节点的电压高于它的稳压值时,该节点的电压为稳 ...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为什么不用4.99k的电阻呢。。。

网友:
    来看看涨点知识

网友:
    要看稳压管的va曲线,这个图,除了算不带稳压管时节点的电压外,还要算稳压管能得到的最大电流。再对比va曲线看对应的静电阻,根据这个电阻再去与旁边并联的电阻一起计算,得到一个初步值,再带回去算更精确的值,要迭代计算。另一个简单的办法,给画电压电流的极值,再画一条直线,与稳压管VA曲线的交点即是了。

网友:
    应该不是单纯看电压来计算的,因为稳压管有一个最小稳压电流要求,当你的电压过了稳压管的限值后,你还要给稳压管足够的稳压电流,所以如果你用499K,你的这个电路应该不太容易稳压住,你可以先看下你的稳压管的LM385的规格书吗,里面有稳压电流要求,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二楼解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