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下图是平板电脑辐射超标是哪里问题,感谢!!!

楼主(2019-09-29):
各位大神帮帮忙,下图是平板电脑辐射超标是哪里问题,感谢!!!
# y* T4 ?" ?  K. R) o   w; a- L8 [0 z0 B: B

网友:
    你这个还好呀 只有几个点有点大。

网友:
    如果平板背壳是金属,可以通过导电胶布把PCB的地连到背壳。

网友:
    平板电脑接网线或者其它线缆周边了么?看看是不是连接线缆出来的。

网友:
    找到频点的时钟线,相应的用导电布屏蔽。

网友:
    1~5频点对应的频率是多少?他的时钟的频率又是多少

网友: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类似的,200MH以下考虑是不是适配器引入的,可以在适配器上面将两个磁环试试,看看有没有改善。4,5不知道你上面有没有HDMI接口,或者其它高速信号的时钟,也有可能是倍频;最后一个可能是MIPI或者EDP或者其它信号产生的,用导电胶布将屏线粘到平板背面的地上去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50MHz时钟的倍频

网友:
    运行的什么程序, 猜测和显示相关

网友:
    帅哥,最后怎么过得?

网友(2019-11-14):
    新手学习学习!我觉得您可以关注50-65HZ频率的,80HZ左右的。还有就是100HZ左右的时钟线之类的信号线!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