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走线一边放置的过孔和点过孔放置的过孔不一样大?

楼主(2019-09-29):
一边走线一边放置的过孔和点过孔放置的过孔不一样大?不能保持过孔的一致性,请问这个在哪里设置?

网友:
    在PCB的default设置里边,

网友:
    DR 这里设置一下的  就行了    布线时可以按TAB 选择 自己喜欢的最小 中等 最大模式

网友:
    AD是有记忆功能的即当你在走线中按下Tab键更改线宽或过孔大小,则它会记忆上一次的设置,那你下一次的走线放过孔就跟上一次一样。放过孔也一样,你可试验下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是你设置没有设置对的原因,altium是有记忆功能的,需要在rules中的routing vias对设置需要的,然后在per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中对过孔需要设置....或者布线状态下table也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