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过孔开窗和不开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9-09-29):
请问给过孔开窗和不开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过孔不是盖油不盖油嘛    铜皮才是开窗吧  开窗了 可以镀锡  增加载流量

网友:
    开窗就是不盖油,不开窗就是用来阻焊的,和走线盖油一样的作用。大多数时候过孔都要盖油,防止不小心连接短路。
对于打在焊盘上的通孔,焊盘面开窗,非焊盘面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