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跟变压器类似的是什么东西 ?

楼主(2019-09-29):
请问那个跟变压器类似的是什么东西 ? 看有很多工控板上都有这个东西, 具体有什么作用?感谢!

网友:
    共模扼流圈吧。

网友: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常用于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在板卡设计中,共模电感也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网友:
    这个是直流母线输入侧的共模电感。

网友:
    共模电感,是滤处干扰信号用的。

网友:
    共模电感~
消除共模干扰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