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过孔加泪滴,泪滴有规格要求吗?

楼主(2019-09-29):
为什么要给过孔加泪滴,泪滴有规格要求吗?

网友:
    谁说要加泪滴的?泪滴一般是起到加强作用的,对于低频版,只要不短路都可以

网友:
    加强连接用的     很少用到,  高速板 BGA 扇出 针脚很密的应该能用的到

网友:
泪滴使连线和焊盘不易断裂,也会使焊盘不易掉落
同时也会使连线和焊盘之间的阻抗连续变化,对信号完整性有一定帮助泪滴规格我一般都用软件默认的

网友:
    1.避免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也可使PCB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2. 焊接上,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是焊盘的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不搜索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3.信号传输时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避免高频信号传输时由于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

网友(2020-07-29):
    防止开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