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一款医疗产品的整改。

楼主(2019-09-29):
各位大神,小弟刚入公司,遇上一款医疗产品的整改,测试结果如图所示,暂时勉强能过,但是几乎在线上。图中100Mhz开始间隔25Mhz会产生尖峰毛刺。通过测试,发现是一个主板模块产生,该模块上有2个25Mhz的晶振,另外,该模块有较多的接线,主要是电机驱动、光栅信号、限位信号等。
已经尝试将晶振外壳接地,效果好像不太明显,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外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使用屏频技术。

网友:
    晶振会有这么大的干扰么,先占了楼等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
    找时钟线,屏蔽他

网友:
    晶振看你电路,可以很好解决的

网友:
    看频谱像是由时钟的倍频引起的,没有更多的信息,晶振接地,时钟线需用屏蔽线,时钟芯片的电源需要良好,屏蔽线需接地,找时钟线单独用锡箔纸包起来,单点接地还是两头接地需测

网友:
    应该是网口芯片,和网线带来。找准干扰源,频谱。

网友:
    帅哥,最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