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板子放一个有焊盘的过孔?

楼主(2019-09-29):
想给板子放一个有焊盘的过孔?但是检查板子的时候,老报错说这个空没有网络,请问这个要怎么处理?才能不报错?

网友:
    直接放置焊盘,然后在网络那里选择一下,

网友:
    软件只是辅助检查  你懂意思就行了  没必要纠结这个报错

网友:
    只要你确定正确,报错可以忽略
放个没有网络的焊盘就行,这样不会报错

网友:
    手动给你放的这个焊盘赋一个网络

网友:
    你直接双击过孔添加网络吧,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板子累了,你保存关掉等会再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