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射频信号线上能用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吗?

楼主(2019-09-29):
各位大神,我目前做一个输出功率为1W的模块,想请问各位大神,在射频信号线上能用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吗?也就是说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电感能承受功率为1W的射频信号吗?如果不确定的话,一般要怎么计算呢 ?

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1W才30dBm,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
    0402的电阻,通常承载的功率是1/16w,在电路使用中需要考虑在这个电阻上的功耗是多少,是否超出标称的30%.

网友:
    当然可以
    GSM低频   PCL5   就32.5 dBm了
早期匹配组件  也是0402在用

网友:
    可以用,但是有谐振单元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内部电压电流可能比较大,选择电感电流和电容耐压的时候多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