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振荡器与VCO振荡器的区别,使用PLL的地方直接用VCO代替可以吗?环路滤波器的作...

楼主(2019-09-29):
石英振荡器与VCO振荡器的区别,使用PLL的地方直接用VCO代替可以吗?环路滤波器的作用是什么?菜鸟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1)石英振荡器和vco振荡器是一样的,只不过石英震荡器的震荡电感是晶体,vco的震荡电感是真实的电感,但是石英振荡器一般是频率比较低,但是它的相位噪声极其高,主要用来做晶振即时钟使用。(2)使用pll的地方直接用vco代替?好好看看书,看看pll和vco有什么关系。(3)其实一个完整的频综是由晶振/pll/vco/环路滤波器几部分组成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能直接换的
PLL是闭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