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FSS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29):
关于HFSS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1.在HFSS中建立电容模型是建一个立方体还是矩形面表示?
           2.我想让该模型在不同频率表示不同电容值,比如在Excel中列出五组数值,怎么把这Excel中的数值导入HFSS中的该模型上?
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1:用立方体(metal blodk)或是矩形面(RLC boundary\perfect E),取决于你产品的速率,如果速率小于10Gbps,简单的矩形面就可以,如果是25Gbps以上的速率,就不能简单的用矩形面,得用一个立方体,但是立方体得尺寸也不是随便设置的,过大和过小的尺寸都将导致寄生电容不对,进而影响到阻抗;

问题2:HFSS并不支持频变的电容值设置,如果非要设置频变电容,建议使用电容的S参数模型,因为S参数可以将频变特性包含在里面,HFSS现在已经支持直接使用snp file model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