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网分测试有源电路时,TX和RX链路的S11曲线有尖峰,频点且刚好是工作频点?

楼主(2019-09-29):
为什么我用网分测试有源电路时,TX和RX链路的S11曲线有尖峰,频点且刚好是工作频点?

网友:
    是不是ENA的校准问题?

网友:
    信号自激引起的吧。

网友:
    之前遇到过。  点apc出现。  tx不会。

网友:
    信号漏到网分里了。

网友:
    你是测IC吧

网友:
    网分的工作原理是从仪表一端输出,其他各个端口测量接收到的信号。然后根据已知的输出和对应的输入做计算。
    在计算时,它默认所有的测试信号都是由仪表的输出信号口输出的。若是有外来信号,它是无法分辨的。

    所以,楼主的测试现象是有外来信号的干扰。  很大可能是TX 有输出,或者ANT 口有输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