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Linux的基本命令

楼主(2019-09-29):
基本操作命令:

1、显示日期的指令: date
2、显示日历的指令:cal
3、简单好用的计算器:bc
4、重要的几个热键[Tab],[ctrl]-c, [ctrl]-d
[Tab]按键—具有『命令补全』不『档案补齐』的功能
[Ctrl]-c按键—让当前的程序『停掉』
[Ctrl]-d按键—通常代表着:『键盘输入结束(End Of File, EOF 戒 End OfInput)』的意思;另外,他也可以用来取代exit
5、man
退出用q,
man -f man
6、数据同步写入磁盘: sync
输入sync,那举在内存中尚未被更新的数据,就会被写入硬盘中;所以,这个挃令在系统关机戒重新启劢乀前, 径重要喔!最好多执行几次!
7、惯用的关机指令:shutdown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参数请务必加入指令中,否则shutdown会自动跳到 run-level 1 (就是单人维护的登入情况),这样就伤脑筋了!底下提供几个时间参数的例子吧:
重启,关机: reboot, halt,poweroff
8、切换执行等级: init
Linux共有七种执行等级:
–run level 0 :关机
–run level 3 :纯文本模式
–run level 5 :含有图形接口模式
–run level 6 :重新启动
使用init这个指令来切换各模式:
9、改变文件的所属群组:chgrp
10、改变文件拥有者:chown
他还可以顸便直接修改群组的名称
11、改变文件的权限:chmod
权限的设定方法有两种, 分别可以使用数字或者是符号来进行权限的变更。
–数字类型改变档案权限:
–符号类型改变档案权限:
12、查看版本信息等
13、变换目录:cd
14、显示当前所在目录:pwd
15、建立新目录:mkdir
16、删除『空』的目录:rmdir
17、档案与目录的显示:ls
18、复制档案或目录:cp
19、移除档案或目录:rm
20、移动档案与目录,或更名:mv
21、取得路径的文件名与目录名:basename,dirname
22、由第一行开始显示档案内容:cat
23、从最后一行开始显示:tac(可以看出 tac 是 cat 的倒着写)
24、显示的时候,顺道输出行号:nl
25、一页一页的显示档案内容:more
26、与 more 类似,但是比 more 更好的是,他可以往前翻页:less
27、只看头几行:head
28、只看尾几行:tail
29、以二进制的放置读取档案内容:od
30、修改档案时间或新建档案:touch
31、档案预设权限:umask
32、配置文件档案隐藏属性:chattr
33、显示档案隐藏属性:lsattr
34、观察文件类型:file
35、寻找【执行挡】:which
36、寻找特定档案:whereis
37、寻找特定档案:locate
38、寻找特定档案:find
39、压缩文件和读取压缩文件:gzip,zcat
40、压缩文件和读取压缩文件:bzip2,bzcat
41、压缩文件和读取压缩文件:tar

网友:
学习一下Linux的基本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