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中出现带载电压电流无法达到预期值,请问怎么判断是变压器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9-09-29):
在开关电源中出现带载电压电流无法达到预期值,请问怎么判断是变压器的问题?感谢!

网友:
    电源的基本原理、经验和工作波形。

网友:
    是要找到问题,还是要把问题推给变压器?

网友:
    找问题,看波形。绝大部分问题通过波形很容易判断,还有一些问题的确是不容易从波形上判断,那就要想办法了,做试验了。

网友:
    看一下空载时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