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bar如何移植到arm板端?

楼主(2019-09-29):
在官网上下载了zbar-0.10的工程源码,在Ubuntu上也验证运行正常,

二维码图片识别速度很快。现在我想将zbar移植到我的设备端,但是不清楚在那些地方修改编译配置信息,所以特发此贴希望有开发过这块的同志,多多指教!

网友:
1.下载zbar-0.10.解压后进入该配置目录下.
2.编写zbar配置脚本build.sh:
#!/bin/bash
./configure --host=arm-linux --enable-shared --without-gtk --without-qt --without-python --disable-video \
--prefix="/usr/local/arm-zbar
CPPFLAGS="-I/usr/local/include/ImageMagic-
        -I/usr/local/arm_linux_4.2/arm-none-linux-gnueabi/include \
                -I/usr/include/ImageMagick
    MAGICK_CFLAGS="-L/usr/local/arm-imagemagick/lib
    LDFLAGS="-L/usr/local/arm-imagemagick/lib" \
MAGICk_LIBS=-lMagickCore-7.Q16HDRI \
MAGICK_LIBS="-lMagickWand-7.Q16HDRI -lMagickCore-7.Q16HDRI" \
CC=arm-linux-gcc CFLAGS="-muclibc"
因为我只需要用到二维码识别,所以我只用了imagemagick工具,未编译其他工具! imagemagick也需要对应配置编译环境,看下一步!
   3.下载imagemagick.解压后进入该配置目录下.
   4.编写imagemagick配置脚本build.sh:
#!/bin/bash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arm-imagemagick" \
 --host=arm-linux \
    CC=arm-linux-gcc \
   执行./build.sh --> make -->make install
  5.再进入zbar配置目录下,执行./build.sh --> make  -->make 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