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底下串口驱动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09-29):
嵌入式linux底下,我有一块触摸屏,原来接com口正常使用。现在移植到新板,只有UART接口。我查了资料上说,com口用的rs232电平,UART用的是TTL电平。然后呢,

我就找了一块rs232转TTL的转接板,原来驱动原原本本重新编译一下移植过去,不行。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两种不一样的接口,系统内核和触摸屏驱动应该都要改,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以上就是我遇到的问题,和我现在的了解情况。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内核和驱动都不需要改的,就是搞转接板,让硬件看看你的转接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核和驱动都不需要改的,就是搞转接板,让硬件看看你的转接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