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Library Builder 导出封装出错

楼主(2019-09-29):
求助各位大神,library builder导出的封装出错,没有引脚和焊盘
allegro版本为17.2,library builder为17-2 2016
命令窗口显示如下:
Loading axlcore.cxt
Starting new design...
Reading Footprint XML
Creating padstacks
Starting new design...
PeRForming DRC...
Multithreaded DRC update (4 threads).
No DRC errors detected.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b187_30.pad' saved to disk.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Starting new design...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b100m200k200.pad' saved to disk.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s700c50_top.s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s700c50_top.ssm' created.
*WARNING* (axlShapeMerg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nil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s700c50_TOP.dra' saved to disk.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s700c50_sm.s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s700c50_sm.ssm' created.
*WARNING* (axlShapeMerg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nil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s700c50_SM.dra' saved to disk.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s700c50_pm.s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s700c50_pm.ssm' created.
*WARNING* (axlShapeMerg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nil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s700c50_PM.dra' saved to disk.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dummy.s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dummy.ssm' created.
*WARNING* (axlShapeMerg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nil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dummy.dra' saved to disk.
Starting new design...
Opening Design "QFP50P1290X1290X120-65N.dra"
(SPMHDB-273): Unable to load shape symbol s700c50_TOP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WARNING* (axlDBCreatePadStack): Illegal figure type or shape name "s700c50_TOP"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s on Package layers
Creating Pins
Creating Vias
Symbol Created
Creating packag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qfp50p1290x1290x120-65n.p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D:/Z_PERSONAL_FILE/Cadence_project_file/symbols/QFP50P1290X1290X120-65N/QFP50P1290X1290X120-65N_Allegro/qfp50p1290x1290x120-65n.psm' created.
Loading cmds.cxt
Loading skillExt.cxt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because of database problems. Run the dbdoctor command on the design and try to open again.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QFP50P1290X1290X120-65N.dra' saved to disk.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Symbol Saved

Library Builder中的情况

Library Builder中的情况

导出页面

导出页面

dra文件

dra文件

网友A:
你这个界面是不是在lib工具使用的时候的界面,还是说你这个是做好封装后,然后自己打开的界面,我最近在玩这个,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界面是不是在lib工具使用的时候的界面,还是说你这个是做好封装后,然后自己打开的界面,我最近在玩 ...

我应该是做好了封装了,用Allegro PCB Designer打开的.dra文件,发现里面没有焊盘和过孔。

楼主:
解决了。是我的padpath的路径设置的不对,要设置到pad文件所在的目录。在Allegro中修改后重新用Library Builder导出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