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9-09-29):
    假若某一层的地不连续 分成几块 还有必要铺铜吗 是不是只要在有主干地的那一层铺上铜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有完整的地层可以不用再铺了,如果没有就每层都铺点,然后打孔连接每层的地铜皮。

网友(点评):
这样子会不会接地不良

网友:
    最好都铺上铜吧 都连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完整的地层可以不用再铺了,如果没有就每层都铺点,然后打孔连接每层的地铜皮。

    这样会回流路径比较大,不是接地不良

网友:
    这个还得看你的具体情况了,敷铜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模拟电路不建议每层都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