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dence软件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29):
1,原理图和PCB关联布局时,按模块布局,原理图中选择,PCB中高亮,怎么才能使高亮的器件自动自己排列在一起,有一种是画outline线,我觉得不太方便,有更方便一点的方法吗?

2,我想要快速找到BGA里面的一个pin,该怎么找呢,比如U1的AE20脚,(1)在PCB里可以怎么搜能快速找到? (2)怎么实现在orcad里面可以选择pin,到pcb里就可以直接高亮这个pin的?

几年前用过一年candence,后来一直用的pads,现在重新用回candence,好多都忘啦,非常感谢帮忙解答。

网友A:
    我有笨方法,给你参考。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2,原理图中右击空白处选择selection filter,取消其他选项,只选择pins,原理图中选中该pin,PCB中该pin会高亮。
1,先在PCB中使用移动命令,回到原理图,在selection filter中只选择parts,选中该模块。回到PCB任意点击一个地方把这些器件移到空白处,再使用对齐命令排列。

网友:
    关于布局时让原理图选择的器件排列在一起可以试试帖子里面使用scr的方法看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0546-1-3.html

楼主(2019-11-12):
引用 网友A:
我有笨方法,给你参考。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2,原理图中右击空白处选择selection filter,取消其他选项, ...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我发现我还是用不好,
2,原理图只选择pin,在原理图里点pin在pcb中也还是不会高亮,而且我发现在原理图里只选择pin的话,点网络也是可以选上的,而且pcb中对应的网络也会高亮
1,allegro的对齐功能我感觉我实在是用不好,也可能是没找到方法,使用对齐功能对齐的话一堆器件就都压在一起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一个不压一个又一个挨着一个放着吗?
    说到对齐功能,布局的时候怎样才可以让原件按照我的想法去对齐,比如,元件A和B,怎样实现,让A参考B对齐,或者让B参考A对齐,而且有时候用allegro的对齐功能,根本对不齐这两颗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