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使用,一般什么片子会用到EEPROM?

楼主(2019-09-29):
    现在使用,一般什么片子会用到EEPROM?EEPROM的作用是啥?什么样的片子必须用EEPROM?

网友A:
    一般来说,EEPROM用于保存一些掉电之后需要保存的关键参数,比如系统校准参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EEPROM用于保存一些掉电之后需要保存的关键参数,比如系统校准参数什么的

那外部EEPROM跟内部EEPROM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外部EEPROM跟内部EEPROM有什么区别?

容量的大小

网友:
    EEPROM一般可以储存总数据量不大的信息,比如芯片的配置信息等,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外部EEPROM跟内部EEPROM有什么区别?

应该是一样的吧。通常来说,芯片内部EEPROM容量不会很大。
    有的芯片没有内部EEPROM,如果需要保存数据的话,就需要用外部的EEPROM
    如果芯片内部的EEPROM容量大小不能满足存储要求,也需要加外部EEPROM

网友:
    1.预设不同的配置文件,或者需要记忆功能(掉电记忆、)的,且擦写次数在几十万次以内即可满足的用EEPROM;
    2.存储数据或代码,但是.......电擦写,即可以直接通过MCU进行擦写功能,也可以理解为ISP;
    3.MCU固化后,因外部更改(掉电记忆、功能选择)而执行不同程序的,需要EEPROM;
    以上

网友:
    因为要频繁的擦写,FLASH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