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怎么输出FSK波形?

楼主(2019-09-29):
只用输出原来的波形和FSK波形就行,不用考虑噪声之类的。。哪位大神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程序呢?

网友:
clear all;
%二进制数字序列
x=[1 0 0 1 0 1 1 0 1 1];
grid=200;%每个码元持续的时间
t=0:1/grid:length(x);
for i=1:length(x)
if(x(i)==1)
for j=1:grid
y((i-1)*grid+j)=1;
end
else
for j=1:grid
y((i-1)*grid+j)=0;
end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