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LEGRO印制板设置左右区域的走线间距不一样

楼主(2019-09-30):
怎样在allegro印制板设置左右区域的走线间距不一样,因为一边是强电一边是弱电,谢谢

网友:
    设置区域间距规则

楼主:
    有详细的说明吗,怎么创建区域呢

网友:
    我的书上或者学堂视频有讲解: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示例:http://edu.eda365.com/course/7/task/59/show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区域规则,比如弱电部分是默认规则,强电部分就设置区域,cmgr-physical-region,creat region.填入对应线宽最小值等

网友:
    也可以单独给强电信号单独设置间距大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