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大屏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9-09-30):
新设计的显示屏驱动电路,用51单片机8位机就可以驱动7寸大屏班子刚画完,请大家提提建议?

网友:
    不知道速度能不能跟上

网友:
    估计由点吃力

楼主:
    上本科是做过一个MSP430(性能略微高于51)驱动彩色液晶屏的,感觉十分勉强。
不过,关键还是看你的7寸屏有多大的分辨率,如果是128x64的黑白屏用51驱动肯定没问题
    如果,是720P的彩屏,就有点够呛了,刷新一幅新的图片大约会用时2~3秒,所以播放视频肯定不可能,做控制UI的话勉强可以,但也要设法保证每次修改的区域尽可能小

网友:
    分辨率高的情况下,51单片机的主频速度太低,刷不了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