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佬帮助,新手请教,这个代码写成这样是根据什么语法呢?

楼主(2019-09-30):
ODDR #(
    .DDR_CLK_EDGE("OPPOSITE_EDGE"), // "OPPOSITE_EDGE" or "SAME_EDGE"

    .INIT(1'b0),                    // Initial value of Q: 1'b0 or 1'b1

        .SRTYPE("SYNC")                 // Set/Reset type: "SYNC" or "ASYNC"

    ) ODDR_SCK_inst (

    .Q( SPI_SCLK ),                 // 1-bit DDR output
    .C( clk10M ),                   // 1-bit clock input
    .CE( 1'b1 ),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1( 1'b0 ),                    // 1-bit data input (positive edge)

    .D2( ~SPI_SEN_B ),              // 1-bit data input (negative edge)

    .R( 1'b0 ),                     // 1-bit reset

    .S( 1'b0 )                      // 1-bit set
    );

开头ODDR之后为啥跟了一个#呢?谢谢大佬帮助

网友A:
这是一段原语,0DDR#后面的括号里是这个IP核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段原语,0DDR#后面的括号里是这个IP核的参数

谢谢您的回复,我已经在UG768中找到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