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CB芯板介电常数的问题

楼主(2019-09-30):
多层板一般都是芯板、PP和铜箔 压合在一起得来的,PP的介电常数有表格能查。
但是不同规格厚度的芯板的介电常数好像找不到表格能查。
实际上,芯板好像也是PP和铜箔 压合在一起得到。那芯片的介电常数是多少呢?

网友:
    不同材料都有相关规格书。。。

网友:
    介电常数,不同型号 、频率的板材均不一样。一般以厂家提供为准!你在哪家生产就以哪家为准就好了!

网友:
    不同PP材料介电常数确实不同,FR4 我接触的3.2-4.5范围内都有,但你这里问的是芯板的介电常数,你是想说压合后的板子的介电常数?我认为信号是参考上下两层的,之间的介质才有介电常数,又不需要信号穿过整个板子(把板子当介质)。所以问芯板的介电常数这个问题没太大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