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保护机制种类详细分析

楼主(2019-09-30):
电脑电源保护机制种类详细分析

     【导读】电源是将其它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电源自“磁生电”原理,由水力、风力、海潮、水坝水压差、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及烧煤炭、油渣等产生电力来源。常见的电源是干电池(直流电)与家用的110V-220V 交流电源。本文主要是关于电脑电源的相关介绍,并着重对电脑电源保护机制种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电脑电源

电源是将其它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电源自“磁生电”原理,由水力、风力、海潮、水坝水压差、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及烧煤炭、油渣等产生电力来源。常见的电源是干电池(直流电)与家用的110V-220V 交流电源。

优质的电源一般具有FCC、美国UL和中国长城等多国认证标志。这些认证是认证机构根据行业内技术规范对电源制定的专业标准,包括生产流程、电磁干扰、安全保护等,凡是符合一定指标的产品在申报认证通过后,才能在包装和产品表面使用认证标志,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工作原理

发电机能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干电池能把化学能转换成电能。发电机、电池本身并不带电,它的两极分别有正负电荷,由正负电荷产生电压(电流是电荷在电压的作用下定向移动而形成的),电荷导体里本来就有,要产生电流只需要加上电压即可,当电池两极接上导体时为了产生电流而把正负电荷释放出去,当电荷散尽时,也就荷尽流(压)消了。干电池等叫做电源。通过变压器和整流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装置叫做整流电源。能提供信号的电子设备叫做信号源。晶体三极管能把前面送来的信号加以放大,又把放大了的信号传送到后面的电路中去。晶体三极管对后面的电路来说,也可以看做是信号源。整流电源、信号源有时也叫做电源。

电源是向电子设备提供功率的装置,也称电源供应器,它提供计算机中所有部件所需要的电能。电源功率的大小,电流和电压是否稳定,将直接影响计算机的工作性能和使用寿命。

计算机电源是一种安装在主机箱内的封闭式独立部件,它的作用是将交流电通过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换为5V,-5V,+12V,-12V,+3.3V等稳定的直流电,以供应主机箱内系统版,软盘,硬盘驱动及各种适配器扩展卡等系统部件使用。通俗来讲就是,一个电源坏了,另一个备份电源代替其供电。可以通过为节点和磁盘提供电池后援来增强硬件的可用性。HP 支持的不间断电源(UPS),如 HP PowerTrust,可提防瞬间掉电。磁盘与供电电路的连接方式应使镜像副本分别连接到不同的电源上。根磁盘与其相应的节点应由同一电源电路供电。特别是,群集锁磁盘(当重组群集时用作仲裁器)应该有冗余电源,或者,它能由群集中节点之外的电源供电。HP 代表可提供关于群集的电源、磁盘和 LAN 硬件布局方面的详细信息。目前许多磁盘阵列和其他架装系统含有多个电源输入,它们应部署为设备上的不同电源输入连接到带有两个或三个电源输入的独立电路设备上,这样,一般情况下,只要出现故障的电路不超过一个,系统就能继续正常运行。因此,如果群集中的所有硬件有2个或3个电源输入,则要求至少有三个独立的电路,以确保群集的电路设计中没有单点故障。发电机能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干电池能把化学能转换成电能。发电机、电池本身并不带电,它的两极分别有正负电荷,由正负电荷产生电压(电流是电荷在电压的作用下定向移动而形成的),电荷导体里本来就有,要产生电流只需要加上电压即可,当电池两极接上导体时为了产生电流而把正负电荷释放出去,当电荷散尽时,也就荷尽流(压)消了。干电池等叫做电源。通过变压器和整流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装置叫做整流电源。能提供信号的电子设备叫做信号源。晶体三极管能把前面送来的信号加以放大,又把放大了的信号传送到后面的电路中去。晶体三极管对后面的电路来说,也可以看做是信号源。整流电源、信号源有时也叫做电源。

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相当容易理解,在线性电源中,让功率晶体管工作在线性模式,与线性电源不同的是,PWM开关电源是让功率晶体管工作在导通和关断的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加在功率晶体管上的伏-安乘积是很小的(在导通时,电压低,电流大;关断时,电压高,电流小)/功率器件上的伏安乘积就是功率半导体器件上所产生的损耗。

与线性电源相比,PWM开关电源更为有效的工作过程是通过“斩波”,即把输入的直流电压斩成幅值等于输入电压幅值的脉冲电压来实现的。 脉冲的占空比由开关电源的控制器来调节。一旦输入电压被斩成交流方波,其幅值就可以通过变压器来升高或降低。通过增加变压器的二次绕组数就可以增加输出的电压值。最后这些交流波形经过整流滤波后就得到直流输出电压。

控制器的主要目的是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其工作过程与线性形式的控制器很类似。也就是说控制器的功能块、电压参考和误差放大器,可以设计成与线性调节器相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误差电压)在驱动功率管之前要经过一个电压/脉冲宽度转换单元。开关电源有两种主要的工作方式:正激式变换和升压式变换。尽管它们各部分的布置差别很小,但是工作过程相差很大,在特定的应用场合下各有优点。

电源分类

普通电源

又可细分为:开关电源、逆变电源、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DC/DC电源、通信电源、模块电源、变频电源、UPS电源、EPS应急电源、净化电源、PC电源、整流电源、定制电源、加热电源、焊接电源/电弧电源、电镀电源、网络电源、电力操作电源、适配器电源、线性电源、电源控制器/驱动器、功率电源、其他普通电源、逆变电源、参数电源、调压电源、变压器电源。

特种电源

特种电源又可细分为:岸电电源、安防电源、高压电源、医疗电源、军用电源、航空航天电源、激光电源、其他特种电源。

特种电源即特殊种类的电源。所谓特殊主要是由于衡量电源的技术指标要求不同于常用的电源,其主要是输出电压特别高,输出电流特别大,或者对稳定度、动态响应及纹波要求特别高,或者要求电源输出的电压或电流是脉冲或其它一些要求。这就使得在设计及生产此类电源时有比普通电源有更特殊甚至更严格的要求。特种电源一般是为特殊负载或场合要求而设计的,它的应用十分广泛。主要有:电镀电解、阳极氧化、感应加热、医疗设备、电力操作、电力试验、环保除尘、空气净化、食品灭菌、激光红外、光电显示等。而在国防及军事上,特种电源更有普通电源不可取代的用途,主要用于:雷达导航、高能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及核技术研究等。

1、雷达发射机用的高压电源

在现代雷达发射机中,用行波管(TWT)作为微波功率放大器件占有很大的比例,作为高功率部分,它的可靠性与技术指标如何,对雷达发射机乃至整个雷达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支撑着行波管的高压电源(系统)更显得至为重要。开关电源技术作为一种高频、高效电力电子技术,随着电子元器件、产品的不断更新,大功率器件的更新换代,大功率开关电源技术得到了发展。雷达行波管用高压开关电源,可采用全桥谐振PWM调制方式,大功率开关器件采用先进的IGBT模块及先进可靠的驱动电路,使得电源的整体性能良好,稳定度好,并且具有各种保护功能。

工作原理:将50Hz三相380V通过电网滤波器,经整流及滤波得到500多伏的直流电压,供给串联谐振变换器。由于本电源输出高达20kV,为了减轻变压器的设计难度以及减小高压整流二极管的耐压值、提高电源的可靠性,采用变压器两个次级分别全桥整流,然后叠加输出。全桥变换器由四个IGBT、一个高频变压器及整流电路组成。控制电路提供两对彼此绝缘、相位相差180°的脉冲输入到IGBT驱动电路,控制IGBT的通断。将直流电压变换成为交变的20kHz脉冲电压,经变压器及全桥整流和滤波电路,得到几十kV的电压。

2、电子束焊机用大功率高压电源

电子束焊接因具有不用焊条、不易氧化、工艺重复性好及热变形量小的优点而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原子能、国防及军工、汽车和电气电工仪表等众多行业。电子束焊接的基本原理是电子枪中的阴极由于直接或间接加热而发射电子,该电子在高压静电场的加速下通过电磁场的聚焦就可以形成能量密度极高的电子束,用此电子束去轰击工件,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热量,使焊接处工件熔化,形成熔池,从而实现对工件的焊接。

高压电源是设备的关键技术之一,它主要为电子枪提供加速电压,其性能好坏直接决定电子束焊接工艺和焊接质量。电子束焊机用高压电源与其它类型的高压电源相比,具有不同的技术特性,技术要求主要为纹波系数和稳定度,纹波系数要求小于1%,稳定度为±1%,甚至纹波系数小于0.5%,稳定度为±0.5%,同时重复性要求小于0.5%。以上要求均根据电子束斑和焊接工艺所决定。电子束焊机用高压电源的操作是必须与有关系统进行连锁保护,主要有真空连锁、阴极连锁、闸阀连锁、聚焦连锁等,以确保设备和人身安全。高压电源必须符合EMC标准,具有软起动功能,防止突然合闸对电源的冲击。

这种电源由于功率大(达30kW),输出电压高(150kV),工作频率较高(20kHz),而对稳定精度、纹波及电压调节率均有较高的要求。选用先进的三相全控可控整流技术、大功率高频逆变器,用新型功率器件IGBT作为功率开关。三相全控可控整流和逆变器各自采用独立的控制板,IGBT驱动采用进口厚膜驱动电路,加上输入电网滤波器和平波电抗器及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使电源的功率变换部分具有较好的技术先进性和良好的功率变换性。

高压部分:高压变压器磁芯采用最新的非晶态材料,采用独特的高频高压绕制工艺,双高压变压器叠加工作。先进的整流和合理的倍压电路以及高压均压技术保证高压电源的高压部分稳定可靠,反馈及高压指示信号用精密的分压器,由高压输出端直接采样,保证电源有很高的稳压精度、电压调整率和准确可信的高压测量精度。采用合理的高压滤波技术,保证电源有良好的纹波。高压部分放在一个油箱内。

3、高压脉冲电源

在雷达导航设备中,其发射部分一般都需要一高电压、窄脉冲、不同重复频率的强功率脉冲源。这种强功率脉冲源一般通过一个高压电源将市电升为几千伏至几十千伏直流高压,然后由一个调制器将直流高压调制为所需脉宽及频率的脉冲源以供发射管使用。

脉冲源主要由高压电源及调制器部分组成,高压电源采用开关稳压电源,调制器采用半导体器件的固态调制器。

使用方给出的触发脉冲是TTL电平的信号,应在输入隔离变压器前增加接口电路,此接口电路一是为了预放大TTL脉冲信号,二是为了与隔离变压器匹配。为了达到隔离的目的,使用方可提供此接口电路的电源,制造方只需提出电源需求并在电路中设计相应的变换、滤波电路即可。

触发脉冲经过脉冲变压器隔离后经过预调器脉冲整形,功率放大后去触发调制板和截尾板工作。由预调器产生的激励脉冲经过变压器隔离去驱动调制板的每一只场效应管,此时调制板导通高压电源送到微波三极管的阳极,微波三极管的阴极电子开始发射,微波三极管将送入输入端的小功率高频信号放大成大功率的高频信号。当脉冲结束时,由预调器产生的截尾脉冲去触发截尾板,截尾板导通后将微波三极管的分布电容释放,所以可以得到很好的脉冲后沿。

浅谈电脑电源保护机制种类

电源是整机中负荷最大最辛苦最容易老化损耗的部件,一旦开机电源就得马不停蹄的工作工作再工作,甚至乎,为了保证能使用键鼠等外设一键开机或者定时开机,电源在关机的时候电源还得保持+5V的供电输出。看,主板CPU内存硬盘兄弟已经休息了电源还在工作堪称劳模典范,马云家的敬业福最应该送给电源了。

随着现代电子行业的迅猛烈发展,笔记本电脑因为其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等优点,已逐步替代台式电脑,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现代人工作,学习,生活常用的现代化电子设备。2000年前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往往采用镍氢电池进行制造,但由于镍氢电池重量重,具有记忆效应,在使用的时候,其性能往往不尽人意,自从19世纪,90年代,发明了锂离子电池,并进行了商品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工艺不断改进,其电池的容量也不断增加,其中以松下,三洋等品牌的锂离子电池的性能比较优良,在出口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多数采用这些品牌的单电池进行组装,制造成电池组。但锂离子电池在工作时,其内部进行的化学反应非常剧烈,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一般,由锂离子电池制造加工成的笔记本电池,其保护控制部分,要比由镍氢电池加工成的笔记本电池要复杂的多。

1、锂离子电池的结构

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为氧化物,常见有氧化锰锂、氧化钴锂、氧化镍锂、磷酸铁锂等。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主要是石墨化碳材料,其导电剂为乙炔黑。其电解质,有碳酸脂和聚合物两种。锂离子电池的隔膜采用聚烯微孔隔膜,而且此隔膜在离子今昔功能交换的时候,保液能力好,强度高,抗氧化性能好。最后外壳由铝壳或塑壳组成。

2、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参数要求

笔记本电脑电池,规定了充放电的一些基本电气性能,现以单节松下电池,型号为CGR18650,容量为2000mAH,9个单电池进行三并联再三串联加工制造成的笔记本电池组为例进行说明:

3、笔记本电池组的保护功能元件

在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中,除了用有保护功能的电路板实现相应的保护功能外,还增加了有独立保护功能的电子元件,来实现保护功能。

3.1 过流保护功能

一般在电池组的的负极输出端串联自恢复式热敏电阻polyswitch LR730,当电流流向负极的时候,在polyswitch上产生的温度为40℃,电流超过13A或是常温下超过16A,这个PTC元件就会在几十秒种内,由之前的低阻状态变为高阻状态,将电流限制到足够小的范围内,起到过流保护的作用。当过电流问题解除后,热敏电阻可以自行恢复到初始低电阻导通状态。

3.2 过温保护功能

由于笔记本电脑电池充放电时是发热的,当负载短路或其它异常放电情况,而保护电路失效,在极短的时间内会产生很大的电流,使得电池内部温度急剧升高,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一系列的剧烈反映,此时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切断电流,在电池组中间串联一个温度保护器件温度保险丝Thermal fuse显得尤为重要,,把它用导热胶,紧贴在电池表面,感受电池的温度,当电池组发生异常,温度达到或超过98℃时,温度保险丝立即熔断,并且不可以恢复,从而起到最后一级保护。

4、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保护电路

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问题不仅与电池的材料本身性质有关,也与电池的制备技术和使用有关,如过充电,短路,热冲击和机械冲击等,对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能产生影响,锂离子电池由于其化学性能剧烈,在加工成笔记本电池组时,会用一个比较完备的保护电路对其充电,放电过程予以保护。图3为以下部分参考电路。

4.1 电路中的过充保护

笔记本电脑电池,在恒压模式下,一般经过3个小时左右的充电,就会达到充饱状态,如果这时不切断充电电源,继续充电,电池的电压会随着不断流入的充电电流而升高,虽然这时候的充电电流很小,但如果不切断充电电路,就会出现过充电现象,过充不仅仅会损坏电池,还可能发生由于电压过高,电池过热以致电池内部由于气体膨胀出现爆炸等危险。这时候具有保护功能的电路控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一般具有保护功能的电路板,都会采用一些专门的电池保护芯片,如MM1414,S-8254,BQ29311,BQ29312等,我们以MITSUMI(日本美上美)的MM1414芯片为例,MM1414芯片,可以对多达4组电池的电压进行采样和监测,PIN15~PIN18为电池电压采样PIN,当采样到的单组电压超过4.35±0.25V,即整个电池组的电压超过12.7V时候,MM1414 PIN1 OV就会因过压由高电位转换为低电位,如果电路中接有P沟道的MOSFET场效应管,如SI4425,可以先将低电位信号输入到一个PNP三极管的基极,当PNP三极管饱和导通时,将集电级的高电位输入到负责充电的PMOSFET(充电时候,电流首先流过的MOSFET)的控制极栅极,使PMOS工作在截止区,充电电路断开,从而起到了过充保护功能。

4.2 电路中的过放保护

笔记本电脑电池在放电的时候,当单节电池电压已经达到最低电压的限制2.3V,此时如果继续放电,虽然不会存什么危险,但是,过放电,会大大损坏电池的性能,一般的单个锂离子电池,在正常充放电的情况下,其寿命超过300个充放电循环,就是300个cy cle,随着不断的充放电循环,电池的容量也逐渐下降,以松下CGR18650(2000mAH)为例,按照正常的300个充放电循环后,电池的容量大概还会有926 mAH以上,比起电池的额定容量2000mAH减少了一半,如果电池过放电,使用的寿命就会大大的缩短。笔记本电池的过放电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过放保护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MM1414电池保护芯片的PIN5来实现,PIN5 DCHG为输出PIN,可以直接控制FET(P-CH)的控制极,如SI4425,正常状态为低电平状态,当MM1414电压输入信号端检测到每组电压低于2.3v, MM1414 PIN5输出高电位,可以直接跟使负责放电P沟道MOSFET管的栅极(放电时候,电流首先流过的MOSFET)相接,使放电MOSFET管关闭,使放电通路断开,使电池停止继续放电,起到了过放保护。其过放控制的检测死区时间可以通过PIN7 CDC这个输入接口,对地接一个电容来控制。

4.3 电路中的过流保护

当笔记本电池的负载出现短路或其它的故障,电池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电流进行放电,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必须立即断开放电通路。过流检测通过MM1414 PIN3 CS接到放电MOS与充电MOS中间一个取样电阻上,来检测放电MOS源极和漏极的压降,当电流超过16A,PIN5 DCHG将输出高电平,将放电MOS关闭,停止放电。过流控制的检测死区时间,可以通过PIN8 COL这个输入接口,对地接一个电容来进行控制。

4.4 MOSFET管过温保护

电池在工作的时候,电流会流过电路中的两组MOSFET管,一般电路会接有四个MOSFET,每对MOSFET并联,分担流过的电流,由于工作过程中,MOSFET会发热甚至被击穿,一般会在电路的输出端串联一个139℃温度保险丝,用导热胶将温度保险丝固定在两对MOSFET的表面,当MOSFET管表面的温度超过139℃的时候,这时电路一般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故障,电路中的保护功能已经失控,必须立即切断通路,这时串联在电路与负载之间的温度保险丝熔断,并且不可恢复,保护了整个笔记本电池的安全。

5、笔记本电池的保养

笔记本电脑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将笔记本电脑打开,这时候,你的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性能就显的尤为重要,笔记本电池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一定的保养和维护。

5.1 要避免高温

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在经常处于高温的环境中,自己的容量会降低,如果笔记本电脑,长时间需要外接电源的话,建议将电池拔下,因为笔记本电脑在使用的时候是产生一定的高温的,电池在这种长时间的高温下,很容易受到损害,影响以后的放电性能。

5.2 防止高压

在雷雨天的时候,要避免给笔记本电池充电,此外,在使用的时候,也要避免跟一些大功率的电器同用一个电源插座上使用,因为大功率的电器在开启或关闭的时候都会产生瞬间的高压,有可能会导致电池损坏。

5.3 少插拔

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外部连接器PIN脚插拔时容易磨损,最好不要经常频繁的进行插拔。

5.4 笔记本电池的存储

笔记本电池长时间不用的话,可以将其充电50%左右,放置在凉爽,干燥处。笔记本电池在充饱的状态,或在高温的状态,其自放电会随着电池的容量和温度上升而增加,所以,不要把笔记本电池充饱后再存放。

5.5 注意使用安全

跟其它的电池一样,笔记本电池都要避免接近火源,勿私自进行拆开修理,避免正负极短路,不能用尖锐的物体刺穿电池,存储时避免潮湿和高温等。

电源的选择

一,线材输出方式

现在的计算机电源从线材输出方式上可分为非模组,半模组,全模组电源。非模组指的是最常见的那种,无论是12V主板供电,CPU辅助供电,显卡辅助供电,硬盘以及即将淘汰的的软驱供电接口等等全路输出都是直接从电源内部的直流输出模块牵线到外部,最直观的就是带有一大坨线材并且----它是无法和电源分离的(阁下要动用剪刀的话当我没说)。普通的非模组电源的输出线材是固定的,接出来几根线就只能用几根线,不够了就没办法了。

半模组电源即只有+12V主板供电单路是直接从电源内部牵线至外部,其它几路供电都是模块化设计制造可以随时安装和拆卸,此谓之半模组也。

半模组电源

全模组电源即所有的供电电路都是以模块化设计制造,需要哪一路就接哪一路。这种电源看起来就更像----板砖了。但你不要小瞧这块板砖,在电源的电气性能一样的规格下,它是三种电源之中最贵的,无他,因为逼格够足嘛,安装起来令机箱也更为整齐美观理线也更为方便。全模组电源外观请参照图1.当然在电源质量一样的大前提下选择非模组,半模组还是全模组这个有点无关紧要,主要是看个人喜好,荷包的丰满度还有外观党的强迫症有多重而定。但是要注意线材的长度是否适合自己的机箱。

二,规格/标准

电源这东西它是有规范和标准的,现在最新规范的是ATX 12V 2.2标准。标准的发起者是牙膏厂英特尔。选购电源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更高规范版本的电源。首先高规范版本的电源完全可以向下兼容。其次新规范的12V、5V、3.3V等输出的功率分配通常更适合当前计算机配件的功率需求,例如ATX 12V 2.0规范在即使总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将更多的功率分配给12V输出,减少了3.3V和5V的功率输出,更适合最新的计算机配件的需求。由于采用了双路+12V输出,连接主板的主电源接口也从原来的20针增加到24针,分别由12×2的主电源和2×2的CPU专用电源接口组成。虽然接口连接在了一起,但两路+12V电源在布线上是完全分开,独立输出的。这样高版本的电源可以将主电源24针分成20+4两个部分,兼容使用20针主电源接口的旧主板。除此之外,ATX 12V 2.0规范还将电源满载转换效率的标准提升至80%以上,进一步达到环保节能的要求,并再次加强了+12V的电流输出能力。

三,额定功率

首先额定功率和峰值功率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现在很多JS都会将峰值功率当成额定功率向消费者大力推荐,甚至有意误导消费者将某些型号当成是功率大肆吹嘘,例如TT750,XX950等等,当你以为这750和950就是表示功率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电源的额定功率只有区区的250W而已。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这个额定功率呢?这是因为基于DIY装机界奉行的大马拉小车比小马拉大车好的定律(没毛病)。额定功率是指能够连续输出的稳定有效功率;也就是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可以持续工作的最大功率。峰值功率是指电源短时间内能达到的最大功率,通常仅能维持30秒左右的时间。如果电源长时间以峰值功率输出,好的结果是电源挂球了,更坏的结果是整个平台BOOM了。如果这样说还不够直观的话,小编来打个比方:一个成年人扛20斤重的物体(额定功率下持续做功)对比一个七八岁小孩子扛20斤重的物体(峰值功率下持续做功),脑补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啰嗦半天究竟该怎么看额定功率和各路输出的电流?看铭牌!

小编以海韵的一款SS-650KM举例说明怎么读懂电源铭牌。

红色表示重要参数,需要重点注意。是判断一个电源的决定性参数。

红色部分表示12V输出,12V输出是目前PC电源最重要的参数。因为现在电脑整机中的耗电大户----CPU和显卡就是由12V提供输出。如果12V输出不足,那么就会对整机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超频党而言更是如此。所以+12V才是整个电源参数的重中之重。12V的输出是我们选择其他配置的一个重要参考。图中的电源12V提供了最大648W的输出, 对于现在的单路CPU和单卡平台来说是足够用了。

绿色部分表示整个电源的额定功率,额定功率是一个重要参数,但我们判断一款电源的好坏不但要看额定功率更要看单路12V的输出功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蓝色部分是电源的输入电压,这里是表示这款电源支持100~240V宽幅电压输入,频率为50-60赫兹。如果你身处的地区电压不稳和经常有停电情况的话那么宽幅电源是首选,因为宽幅电源在低电压输入的时候也能稳定工作。

黄色部分是表示此电源通过了90PLUS金牌认证,此项对性能影响不大,主要是说明了此电源比较节能,也就是转换效率高至80PLUS级别。环保主义者可以多留意下。

黑色部分是电源的各种强制认证标识,关乎于各种电气安全规格要求的多种标识。

而上面这款海韵是单路12V输出的电源,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多路12V输出的电源铭牌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