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接反,怎么判断芯片是否已经损坏

楼主(2019-09-30):
刚刚烧录程序的时候一不小心接反了电源,烧程序也是为检测到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芯片烧坏的原因,怎么才能知道芯片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给芯片通电测量静态电流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你 的电源输出,输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新的上去,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单片机内部好像都没有防电源反接保护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报废芯片了,如果想测试,正确连接电源上电后,估计不久芯片就会发烫,而且即使没有这类现象,无法下载程序的话,芯片也算是报废了

网友:
    换芯片,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