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数字、模拟及开关电源如何区分?

楼主(2019-09-30):
    看看数字、模拟及开关电源如何区分?

【导读】在电源设计中我们如何选择电源模块,那么选择的前提是,我们得了解各种电源,了解各种电源的区别,那样我们才可以正确的选择电源模块。

    在电源设计中我们如何选择电源模块,那么选择的前提是,我们得了解各种电源,了解各种电源的区别,那样我们才可以正确的选择电源模块。

    什么是模拟电源

    即变压器电源,通过铁芯、线圈来实现。

    线圈的匝数决定了两端的电压比。

    铁芯的作用是传递变化磁场。

    主线圈在50HZ频率下产生了变化的磁场,这个变化的磁场通过铁芯传递到副线圈,在副线圈里就产生了感应电压,于是变压器就实现了电压的转变。

    模拟电源的缺点:

    线圈、铁芯本身是导体,那么它们在转化电压的过程中会由于自感电流而发热损耗,所以变压器的效率很低,一般不会超过35%。

    音响器材功放中变压器的应用,大功率功放需要变压器提供更多的功率输出。

    那么,只有通过线圈匝数的增加、铁芯体积的增大来实现,匝数和铁芯体积的增加就会加重其损耗。

    所以,大功率功放的变压器必须做的非常大,这样就会导致笨重、发热量大。

    什么是开关电源

    在电流进入变压器之前,通过晶体管的开关功能,将我们通常50HZ的电流频率提升到数万HZ,在这么高的频率下,磁场变化频率也达到几万HZ。

    那么,就可以减少线圈匝数、铁芯体积获得同样的电压转化比,由于线圈匝数、铁芯体积的减少,损耗大大降低,一般开关电源效率达到90%。

    而体积可以做的非常小,并且输出稳定,所以开关电源具有模拟电源难以达到的优点。

    开关电源的缺点:

    开关电源也有自己的不足,如输出电压有纹波及开关噪声,线性电源是没有的。

    音响器材-功放中开关电源的应用,开关电源的描述过程中已经表明开关电源的优势,所以即使是大功率功放,开关电源一样可以做的很精细、小巧。

    什么是数字电源

    在简单易用、参数变更要求不多的应用场合,模拟电源产品更具优势。

    因为其应用的针对性可以通过硬件固化来实现,而在可控因素较多、实时反应速度更快、需要多个模拟系统电源管理的、复杂的高性能系统应用中,数字电源则具有优势。

    此外,在复杂的多系统业务中,相对模拟电源,数字电源是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多方面的应用。

    其具备的可扩展性与重复使用性使用户可以方便更改工作参数,优化电源系统。

    通过实时过电流保护与管理,它还可以减少外围器件的数量。

    数字电源的优点:

    它首先是可编程的,比如通讯、检测、遥测等所有功能都可用软件编程实现。另外,数字电源具有高性能和高可靠性,非常灵活。

    数字电源有用DSP控制的,还有用mcu控制的。

    相对来讲,DSP控制的电源采用数字滤波方式,较MCU控制的电源更能满足复杂的电源需求、实时反应速度更快、电源稳压性能更好。

    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的干扰:

    单片机中数字和模拟之间,因为数字信号是频谱很宽的脉冲信号,因此主要是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的干扰很强。

    不仅一般都采用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开、二者之间用滤波器连接。

    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场合,例如某些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器进行AD转换时,常常要让数字部分进入休眠状态,绝大部分数字逻辑停止工作,以防止它们对模拟部分形成干扰。

    如果干扰严重,甚至可以分别用两个电源,一般用电感和电容隔离就行了。

    也可以将整个板子上数字和模拟部分的电源分别联在一起,用分别的通路直接接到电源滤波电容的焊点上。

    如果对抗干扰要求不高,也可以随便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