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孔开窗是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9-09-30):
请问过孔开窗是在哪里设置?) T, d7 i' W2 o2 J

网友:
三年前还知道,现在忘光了,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过孔属性,去掉勾选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就是过孔顶层和底层开窗

网友:
    选中你想要开窗的过孔,打开PCB Inspector,里面有solder mask tenting-top和solder mask tenting-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