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绘制PCB走线的时候,鼠标就是点不到焊盘的中点?

楼主(2019-09-30):
在绘制PCB走线的时候,鼠标就是点不到焊盘的中点?一点就偏到旁边去了,根本画不上线,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
按g改为1mil,或者按shift再去选,试试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布线格点大了的问题

网友:
    按shift加e

网友:
    走線格點設1mil

网友:
    你试试在AD中点击design-board options,在snap options中全部勾选,我一般都是全部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