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是non-plated属性,做来还是有焊盘的正常吗?

楼主(2019-09-30):
打开padstack Designer:non-plated是不镀铜的意思,机械孔一般都不需要镀铜,因为它没有电气特性。(当然啦,你选plated(镀铜)也没关系,因为机械孔没有电气特性也连不上);Drill diameter是内通孔直径,根据机械孔大小确定,肯定要比机械孔大一点点。

点击layers,来设置焊盘的层,,需要设置TOP(顶层),DEFAULT INTERNAL(内电层),BOTTOM(底层),SOLDERMASK_TOP(阻焊顶层),SOLDERMASK_BOTTOM(阻焊底层),一般阻焊层加大6mil。

回到allegro中画好的板框中,需要注意的是,定位孔距离板框>=3mm,否则可能在制板的时候定位孔附近造成断裂。

    勾选Database和library ,找到你的焊盘。。。如果找不到,是因为没有在path中添加焊盘所在位置的路径(找不到回家的路了)Step->User Preference,接着如下图所示:

    单击path->library,分别设置devpath,padpath,psmpath为焊盘所在的路径,然后点击OK即可

楼主:
    从PADS转成BRD文件直接导入到Allegro,焊盘没注意,只有顶层而且属性是non-plated。切记记得要改焊盘。

楼主:
    焊盘只有顶层而且属性是non-plated,做出板子来还是有铜皮焊盘的。non-plated对应的是过孔属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