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过孔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放置啊,有没有批量放置的方法?

楼主(2019-09-30):
地过孔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放置啊,有没有批量放置的方法?感觉一个一个放置好慢啊+ J/ A) F3 a1 J7 }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放吧,你批量放的话怎么考虑面积

网友:
    过孔阵列功能。工具->Via Stitching->Add Stitching to Net,设置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用paste special 可以用阵列粘贴

网友:
    简单的方法,复制一组,再粘贴

网友:
    复制一组,特殊粘贴,选保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