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哪里有裸芯片电阻240欧,1%可以买?

楼主(2019-09-30):
客户要裸芯片电阻 240欧,1%,功率不限制。
通过点胶沾到电路板上,然后再用金线焊线连接电路的。 不是SMT焊接到电路板的那种。

请问下哪里有这种裸芯片电阻可以卖的?  有无型号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
路过帮顶,看有咩有人接触过
感觉这种裸片应该不太好买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

网友:
可以找晶圆厂定做,但是你的量得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