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ARM外接一个存储芯片,请推荐一下?

楼主(2019-09-30):
ARM芯片为EP3C10E144I7N,想外接一个存储芯片(体积小,引脚少,断电能保存,上电直接能用),请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对存储容量要求不高,可用用AT系列,比如AT24C02:256个8位字节。
如果要求比较大容量,建议用Nan的 Flash,具体选型参考:大容量flash

网友:
eeprom nor-flash nand-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