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30):
请教大神,

一个短波宽带功放板一共有三级,第一级(BLV20)和第二级(MRF426)是A类放大器,第三级(2SC2510)是AB类。集电极供电是24V,集电极和基极分别独立供电,互不影响。用可调电源分两路(集电极和基极)给功放板供电,一供上电,集电极供电的那一路输出电流就一直往上涨,基极供电那一路稳定。当断开第二级(MRF426)放大电路的集电极供电时,集电极供电的那一路输出电流稳定了,也就是说只要第二级(MRF426)一工作电流就一直往上涨,第二级(MRF426)不工作,整板电流就稳定,求大神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

网友:
    甲类功放工作温度50-60度。

网友:
    要带散热片。

网友:
    第一级 和 第二级匹配不好。没原理图,没实物照片,简单的现象描述 很难帮你解决。

网友:
    建议在第一级功放与第二级功放间加隔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