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00mA空载输出正常,带载输出电压电流差不多只有一半怎么办?

楼主(2019-09-30):
此款开关电源是两路输出12V100mA-5V500mA,5V500mA空载带载输出都正常,可是12V100mA空载输出正常,带载输出电压电流差不多只有一半,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辅路要用三端稳压。

网友:
    12V上拉个电阻到431的参考脚,重新匹配下电阻。

网友:
    建议你将反馈供电引到12V位置上。

网友:
    做过和你类似的回路.  次级输出是12v  5v 15v
不同在于,反馈加在12v上,次级回路都追加稳压IC.
后来出现的问题:满负载状态下,12v输出稳定,15v,5v电压压降明显.

    解决反案:
直接让变压器厂家将5v  15v绕组增加. (影响就是满负载情况下,稳压IC发热比较大)

仅供参考。

网友:
    看着是输出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