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做到1MHZ频率用反激式也可以做到是吧?输出功率20W,请问用哪种磁芯比较好?...

楼主(2019-09-30):
请问要做到1MHZ频率用反激式也可以做到是吧?输出功率20W,请问用哪种磁芯比较好?是不是罐型的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把要求说清楚,比如:一定要1MHz,还是一定要反激?

网友:
反激的话,好多IC跑不到这么高频率。

网友:
输入电压也很关键,低压可以做更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