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烧写到QSPI-FLASH里面以后关机再开机。

楼主(2019-09-30):
用XC7Z015做了一块PCIe的板卡,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烧写到QSPI-FLASH里面以后关机再开机,PC机会出现启动两三次才能启动起来,也就是按下PC的启动开关后,CPU风扇转起来了,ZYNQ的DONE指示灯点亮,然后PC风扇停转,DONE指示灯熄灭,等两秒左右风扇又转起来,DONE指示灯又点亮。如此往复。有时候两次后进系统,有时候三次后进系统,有时候直接就成功进系统。最糟糕的情况是DONE指示灯点亮后电脑一直就进不去系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Zynq的启动过程比纯FPGA繁琐,是先加载PS部分,然后再加载PL部分。PCI-E在PL部分。你的PCI-E启动时间满足要求吗?(标准里好像是100ms,但200ms一般也可以。)可以量一下PCI-E复位信号跳变沿和done信号跳变沿之间的时间。

网友:
    PCI-E的复位是由系统中的Root Complex(RC)提供的,协议里有规定,从复位撤销到EndPoint(EP)初始化完成的时间要小于100ms(我们的经验,200ms也没问题,再大就不好了)。我开始觉得是你的这个时间不满足。但结合现象和你板凳里的描述,我觉得还不是100ms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进入系统认不到板卡,还不会是起不来系统)。ZYNQ上电初始化比较复杂,对电源上电顺序也有要求。
    1、你的上电顺序是怎么设计的?是否符合要求?
2、你用一个RC复位,是和你的整个芯片的启动顺序(电源顺序、加载顺序)完全无关的,那么你怎么保证他们的关系?如果你的RC复位撤销后,你的电源还没完全起来,或者加载还没完成,怎么办?
    3、PCIe复位倒不一定要和POR#连在一起,POR#一定要和电源的上电顺序联系在一起。至少你得保证你复位的时候,芯片该加载的电源都加载上了。再就是要考虑那个EP的100ms时间问题,也是要结合启动加载综合考虑,如果不满足,顶多会认不到板卡,那就再考虑别的办法(比如PR什么的)。

    所以,建议查查你的电源启动顺序,最好是把最后那个电源(一般是IO电压)的power good信号跟POR关联起来。官方开发板ZC702/706上的PS复位是怎么设计的?应该不是用RC电路吧?
100ms的问题则是后话,遇到了再解决。

网友:
    PCI-E初始化时要和主机做交互(链路training)。也可能上电顺序影响了这个过程,出现了问题。具体就得调试、分析了。 但总之,先把芯片使用要求的上电顺序、时序什么的都满足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调试PCI-E,用的是Avnet的picozed开发板(xc7z030),pcie x1.您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的情况是插上pcie卡后,启动电脑,FPGA开发板bit文件加载成功,但是电脑找不到PCIE设备。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