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布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导电效果吗?为什么?

楼主(2019-09-30):
导电布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导电效果吗?为什么?感谢!

网友:
应该可以,我用过布基的,能测出来。

网友:
确认万用表表笔是否接触良好,万用表功能是否正常,表笔与导电布接触是否良好。导电布是否实效,也就这几方面了。。。

网友:
估计精度不高

网友:
    电阻即使测出来意义也不大,很多情况下是电感的作用

网友(2020-01-12):
    几个小地方可以参考下:
1.导电布或导电泡棉,如果由背胶,背胶需要为导电胶;
2.普通万用表不适合定量的测量导电布的性能,原因是一般手持万用表的欧姆档最小分辨率不适合测量低电阻的材料;蜂鸣档在20多欧姆的时候就会响;
    3.如果真要测量,必须选择高精度万用表,测量时,注意表笔与布表面充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