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RE测试还有超标,请各位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2019-09-30):
1、控制电机PWM信号为10KHz
现在RE测试还有超标,请各位大神指教!

此图为示波器测量图
1、紫色为电机两端波形
2、黄色为输入电源两端波形
3、橙色和蓝色为FFT波形。

网友:
    新能源汽车驱动器?
这个是通病,要系统性来解决:
1,IBGT在系统中的布局,
    2,直流输入和逆变输出的滤波处理
3,控制线的处理
。。。。。。

网友:
    这个电机是有刷电机,电机和IBGT OUT脚间可以尝试加个差模电感。以上意见请参考。

网友:
    也可以尝试在电机和驱动器的连接线上加个磁环

网友:
    GND跟shelding要處理好
通常都是電源跟地的問題
    而不是信號

网友:
    先看CE值,确保电源与地稍微赶紧一点,RE主要看端口与线束是否可以增加屏蔽与滤波,供参考

网友:
    滤波加接地,屏蔽,就这几个手段

网友:
    时域波形有振铃啊,这个振铃周期多少,和噪声频率相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