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显示/设置硬件时钟命令hwclock的介绍及用法

楼主(2019-10-01):
hwclock(hardware clock)

功能说明:显示与设定硬件时钟。

语  法:hwclock [--adjust][--debug][--directisa][--hctosys][--show][--systohc][--test]
[--utc][--version][--set --date=<日期与时间>]

补充说明:在Linux中有硬件时钟与系统时钟等两种时钟。硬件时钟是指主机板上的时钟设备,也就是通常可在BIOS画面设定的时钟。系统时钟则是指kernel中的时钟。当Linux启动时,系统时钟会去读取硬件时钟的设定,之后系统时钟即独立运作。所有Linux相关指令与函数都是读取系统时钟的设定。

参  数:
  --adjust  hwclock每次更改硬件时钟时,都会记录在/etc/adjtime文件中。使用--adjust参数,可使hwclock根据先前的记录来估算硬件时钟的偏差,并用来校正目前的硬件时钟。
--debug  显示hwclock执行时详细的信息。
--directisa  hwclock预设从/dev/rtc设备来存取硬件时钟。若无法存取时,可用此参数直接以I/O指令来存取硬件时钟。
--hctosys  将系统时钟调整为与目前的硬件时钟一致。
--set --date=<日期与时间>  设定硬件时钟。
--show  显示硬件时钟的时间与日期。
--systohc  将硬件时钟调整为与目前的系统时钟一致。
--test  仅测试程序,而不会实际更改硬件时钟。
--utc  若要使用格林威治时间,请加入此参数,hwclock会执行转换的工作。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使用示例

网友:
Linux显示/设置硬件时钟命令hwclock的介绍及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