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 疑问

楼主(2019-09-30):
TPS61088 boost输出Max 12V,如果输入大于12V,输出会怎样?

网友:
在TPS61088工作的状态下,输出应稳定在原来的电压值。建议输入电压处在 2.7V~12V之间,极限值不要超过14.5V。

网友:
输出电压会小幅增加,然后超过13.2V就触发输出过压保护了,芯片停止工作
如果输入电压特别大的话,有可能直接就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
大電壓,芯片會保護

网友:
同意樓上說的

网友:
芯片会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同意樓上說的3 `&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