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听大家如何看待如何避免晶振的谐波辐射问题(晶振布局位置、芯片供电电压、电...

楼主(2019-09-30):
想听听大家如何看待如何避免晶振的谐波辐射问题(晶振布局位置、芯片供电电压、电缆长度)?感谢!

网友:
    晶体下方不要布地,走线包地,加22P或33P电容, 电容到地路径要短。晶体引出的两根时种线也要短,不形成天线。

网友:
    输出串电阻。

网友:
    晶振下方铺地完整。

网友:
    晶振的环路尽量小,晶振尽量靠近MCU,晶振到MCU的走线尽量短

网友:
    晶振外壳接地,晶振不要靠近板框的位置,即是无法避免也要有1厘米的位置(具体多少忘了,要翻一下书,1厘米应该足够了),晶振下方不要走线等等,还有好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加電阻展頻,讓頻率不那麼準

网友:
    r如果是不用的拐角,尽量匹配电阻接地,别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電阻展頻,讓頻率不那麼準

    加电阻可以展频吗?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