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和AD20打开以前老版本的PCB文件时,里面锁定的元件解锁后不能拖动?

楼主(2019-09-30):
没有锁定的元件是可以直接拖动的,老版本锁定后的再解锁也不能拖动。

网友A:
确定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解锁了?

双击后有个锁的图标,原来是锁的,单击后显示开锁了

网友:
    Altium经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你装的是最新版的19.1.7吗?实在不行就只能重做了。

网友:
    全选后移动,会提示有锁定,选择右侧那个全部的,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
    新版的有好几个锁要分清楚才行

网友(2025-02-04):
    切换到TOP层才能选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