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目前在做的是一个硬件设计,有两个疑问。

楼主(2019-09-30):
大家好,目前在做的是一个硬件设计,有两个疑问:

1、我用的是两片DDR2芯片,然后将两片的时钟连在了一起,但是MIG却需要两个时钟,不能用一个时钟,我是不是需要修改连接方式?

2、DDR2的端接方式我想用在终端连个电阻接到0.9的电源,这样DDR2和FPGA就可以点对点连接了。但是这么做的话数据线也需要端接电阻吗?我看到ODT技术应该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但是看一些样板还是端接了电阻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可以接在一起的啊。T型联接。而且,ODT、CK什么的拓扑结构,属于外部连接,跟MIG没关系吧? 你去micron网站上找找,有关于DDR2外部拓扑设计的文档。

网友:
    你是不是选了两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