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TLAB实现夜间车牌识别处理

楼主(2019-10-02):
先看处理结果

简单说一下实现思路:

读取图片,转灰度,计算灰度直方图,估算阈值(这里的阈值计算很重要,经过阈值算法,选取一个最恰当的阈值),之后二值化。显示图像即可。后面阈值的计算补更。

  • %%车牌
  • clear all
  • clc
  • PS=imread('chepai.png');
  • subplot(1,2,1);
  • imshow(PS)
  • title('原图')
  • p=rgb2gray(PS);
  • subplot(1,2,2)
  • imshow(p)
  • title('原灰度图')
  • [m,n]=size(p);
  • GP=zeros(1,256);
  • for k=0:255
  • GP(k+1)=length(find(p==k))/(m*n);  %计算每级灰度出现的概率,将其存入GP,这里的find函数寻找
  •                                     %与0-255相等的个数,然后通过length函数返回一个数,再除以
  •                                     %总的像素点个数,就是第0个灰度数据出现的次数,放入第一个
  •                                     %里面
  • end
  • figure
  • subplot(1,2,1);
  • bar(0:255,GP,'g')
  • xlabel('灰度值')
  • ylabel(' 出现概率')
  • title('原灰度直方图')
  • max_index=[];
  • for i=3:length(GP)-2
  • if((GP(i)>=GP(i+1))&(GP(i)>=GP(i-1)))&((GP(i+1)>=GP(i+2))&(GP(i-1)>=GP(i-2)))
  •     max_index(end+1)=i-1;%数组的扩展,有n个元素,那么第n+1个用来存放数据i-1(因为是从0开始的,所以-1)
  • end
  • end
  • possible=GP(max_index);
  • [max_value,index]=max(possible);%前者存值,后者放位置
  • TT=max_index(index)-2;%取出数据
  • [m,n]=size(p);
  • R=zeros(m,n);
  • for i=1:m
  •     for j=1:n
  •         if p(i,j)<TT
  •            R(i,j)=256;
  •         else R(i,j)=0;
  •         end
  •     end
  • end
  • subplot(1,2,2);
  • imshow(R);
  • title('二值图');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真的很实用

网友(2020-02-03):
楼主你好,请问从28行开始的阈值计算怎么根据图片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