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的USB3.0接口问题

楼主(2019-09-30):
请教个问题,RK3399的TYPEC1那组USB3.0不连接usb 2.0的信号线,只连了TYPEC1_TX1P/N和TYPEC1_RX1P/N到另一IC上, 现在两个IC不能正常通信,尝试把RK3399的TYPEC1_TX1P/N和TYPEC1_RX1P/N四条线加电源和地飞到USB座子上,插U盘,RK3399也没反应。RK3399这组USB 3.0的四条信号线TYPEC1_TX1P/N和TYPEC1_RX1P/N不能单独工作吗?

网友:
不接2.0也是能工作的吧,只是不能兼容2.0设备,你是两个设备间Host和Device有没搞对

网友:
usb3.0 与 usb2.0是两个独立的phy,是能够单独工作的,如果usb3.0不能工作,需要考虑其他原因。如软件问题?另外飞线会影响信号质量,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Rx,Tx,有没有接反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要配DTS的,或者硬件是不是接反,你的RX要接另一个板的TX

网友:
    3399的这个口是多功能复用口,本来是设计给TYPEC用的,可以输出DP,HDMI,USB3.1…………等功能,估计是软件没配好。

网友(2019-11-06):
    这个首先得配置为USB3.0接口,同时,不接DP/DM的话,如何枚举?不枚举如何通讯?

网友(2020-02-03):
    USB2.0的识别是轮询,USB3.0只识别一次,如果你不接USB2.0的两条线,次设备上电最好待系统起来再上电,或待系统起来后复位次设备。

网友:
    不能独立工作,需要配合对应的USB2.0控制器一起工作。不建议改驱动。

网友(2021-06-25):
    观察观察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