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防雷及浪涌测试

楼主(2019-09-30):
1、有成熟的PD设备,RJ45网口防雷方案或者电路吗?
2、如何针对PD产品,通过网线进行雷击,浪涌测试?
期待各位的回复

网友:
Power over Ethernet (PoE) Surge Protection per IEC 61000-4-5

放長假沒人理了齁~

网友A:
Lightning Surge Considerations for PoE Powered Devices

网友:
    这个很多成熟的方案吧。

网友:
    感谢,学习下正好需要

网友:
    一般的防护器件厂家都有自己的电路设计的

网友:
    放完假学习一下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放电回路加ESD器件即可。

网友:
以下是在网上找到的相关基础解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什么是PoE、PSE、PD设备?

一个完整的PoE系统包括供电端设备(PSE, Power Sourcing 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 Power Device)两部分。PSE设备是为以太网客户端设备供电的设备,同时也是整个PoE以太网供电过程的管理者,而PD设备是接受供电的PSE负载,即PoE系统的客户端设备,如IP电话、网络安全摄像机、AP及掌上电脑( PDA)或移动电话充电器等许多其他以太网设备。两者基于IEEE 802.3af标准建立有关受电端设备PD的连接情况、设备类型、功耗级别等方面的信息联系,并以此为根据PSE通过以太网向PD供电。

标准的五类网线有四对双绞线,IEEE80 2.3af 允许两种线序供电方法: 一种是在4、5、7、8线对上传输电流,并且规定,4、5为正极,7、8为负极。另一种供电是在1、2、3、6线上传输电源,极性为任意,1、2为正极,3、6为负极或是1、2为负极,3、6为正极,其中的一种供电极性。

IEEE802.3af和IEEE802.3at标准

IEEE802.3af的工作过程:

2003 年6 月,IEEE 批准了802. 3af 标准,它明确规定了远程系统中的电力检测和控制事项,并对路由器、交换机和集线器通过以太网电缆向IP电话、安全系统以及无线LAN 接入点等设备供电的方式进行了规定。

1、 检测:一开始PSE在为受电设备供电前,先输出一个低电压来检测受电设备(PD)是否符合IEEE802.3af标准,如果符合标准,一般是在受电设备中,选用24.9K的电阻,来确认符合IEEE802.3af供电标准。

2、 分级:当PSE检测到符合要求的阻值后,会将输出电压进一步提高,来对受电设备进行分级,如果受电设备此时没有回应分级确认电流,PSE默认将受电设备规为0级,为其提供15.4W的输出功率。

3、 供电:经过确认分级后,PSE会向受电设备输出48V的直流电,并确认受电设备不超过15.4W的功率要求,当受电设备超载或短路后,PSE停止为其供电,再次进入检测阶段。

IEEE802.3af标准供电系统的主要供电特性参数为:

直流电压在44~57V之间,典型值为48V。

典型工作电流为10~350mA,典型的输出功率:15.4W。

超载检测电流为350~500mA。

在空载条件下,最大需要电流为5mA。

为PD设备提供3.84~12.95W四个Class等级的电功率请求。

IEEE802.3af的分级参数:

Class 0设备需要的最高工作功率为0~12.95W

Class 1设备需要的最高工作功率为0~3.84W;

Class 2设备需要的工作功率介于3.85W~6.49W;

Class 3设备的功率范围则介于6.5~12.95W。

IEEE 802.3at标准出现的背景

由于IEEE 802.3af规范,受电设备(PD)上的PoE功耗被限制为12.95W,这对于传统的网络受电设备足以满足需求,但随着IP电话以及网络摄像头、双波段接入、视频电话、PTZ视频监控系统等高功率应用的出现,13W的供电功率显然不能满足需求,这就限制了以太网电缆供电的应用范围。为了克服PoE对功率预算的限制,并将其推向新的应用,IEEE成立了一个新的任务组,旨在探求提高该国际电源标准的功率限值的方法。IEEE802.3工作组为了在技术及经济上对IEEE802.3at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新标准称为 IEEE 802.3at,它将功率要求高于12.95W的设备定义为Class 4,可将功率水平扩展到25W或更高,新标准并在2009年初发布。

IEEE 802.3at与802.3af相比,802.3at可输出2倍以上的电力,每个端口的输出功率可在30W以上,就标准而言,两者在功率、分级上有不同的定义。

在IEEE802.3at规定,受电设备PD可以最大到29.95W,PSE将为其提供30W以上的直流电源。PD以Class4分级的电流响应,告诉PSE是否能够为其提供802.3at规定的较高功率。

IEEE802.3at标准供电系统的主要供电特性参数为:

直流电压在50~57V之间,典型值为50V。

典型工作电流为10~600mA,典型的输出功率:30W。

受电设备PD支持Class4的分级。

网友:
    放完假回来继续学习

网友:
    可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ghtning Surge Considerations for PoE Powered Devices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