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原理图转PCB报警 Cannot compare a source.....

楼主(2019-10-01):
刚学AD
从原理图Update schematics ... 到 PCB后出现报警,还请问如何处理?
"Can not compare a source document against its own project"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project跟sch和pcb的檔案不在同個目錄下
你開立的是lib的project,不是pcb的
不同性質的東西開在一起,是不會產生作用的
所以有出現像捷徑的符號

    檔案->新增0>專案 (副檔名是project)
    要將project及schdoc和pcbdoc都存在同個資料夾下,update sch才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roject跟sch和pcb的檔案不在同個目錄下
    你開立的是lib的project,不是pcb的
    不同性質的東西開在一起 ...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在file-new-project中选择PCB project,不要选择integrated library